cot.il文件这三个框要写什么?

楼主(2017-09-18):
cot.il文件这三个框要写什么?

楼主:
不行,还是错误的

网友A:
用这个文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文件试试。

还是不行呢,文件也放到EDA365_Skill路径下拉

网友B:
    要放到plugins文件夹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放到plugins文件夹里面啊。。。

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