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9-18):
FIFO芯片的作用是什么,欢迎回答

网友A:
    上手册?反正没见过FIFO芯片。。FIFO一般指芯片里面的寄存器的一种存储操作方式吧。。。。

网友:
1,对连续的数据流进行缓存,防止在进机和存储操作时丢失数据;
2,数据集中起来进行进机和存储,可避免频繁的总线操作,减轻CPU的负担;
3,允许系统进行DMA操作,提高数据的传输速度。
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手册?反正没见过FIFO芯片。。FIFO一般指芯片里面的寄存器的一种存储操作方式吧。。。。

赛普拉斯的有

    這名字聽起來蠻像瀉藥的!@_@

网友:
計算機考題
請解釋下列名詞︰
FIFO
flip-flop
stack
queue
buffer
regist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