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结合板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7-09-18):
目前有款软硬结合板(4层板),而相对于整个板来说,软板属于第2层和第3层(属于内层),但是D1 D2两器件需要放在软板上(如图片),而器件只能放的层只有TOP或BOTTOM (这里就自相矛盾了),是否就直接把器件放在软板上通过过孔连接NET,到后续加工的时候由板厂直接调到软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好的谢谢

网友(2021-10-18):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呢,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2-17):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请教下如果是四层板,软板在内层,那软板上的器件是放在内层还是表层,这个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能够讲下是怎么设计的嘛?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