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gXplorer设置约束的时候无法选择另一个器件管脚

楼主(2017-09-19):
    如图,信号是从U1到J1点到点直连,很简单的拓扑结构,在SigXplorer设置约束的时候,无法选择另一个器件管脚。

在From里面可以选择U1或者J1,但是在To里面怎么都选不上另一个器件,手动输入也不行,点add之后输入的就消失了,这怎么解决啊?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A:
    以前有遇到过
你把home 下面的pcbenv 删除 在新建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遇到过
你把home 下面的pcbenv 删除 在新建一个看看

    没太看懂你的意思,home指的是Cadence的安装路径?我装在D:\Cadence\,该路径下没有pcbenv啊;

D:\SPB_DATA路径下倒是有一个pcbenv文件夹;把这个文件夹删掉吗?会不会导致什么问题啊

网友:
    U1、J1没有模型

网友:
    据说是补丁问题,还没试,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9-02-18):
    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7-09):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