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中always块敏感信号的疑问与讨论

楼主(2017-09-19):
现在有一always模块,代码如下always@(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begin
                        复位语句;
                end
                else begin
                        语句0;
                end

然后如果我要在敏感信号中添加 上升沿条件1 触发,编译器就会报错?

always@(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条件1)
                if(!Rst_n)begin
                        复位语句;
                end
                else if(条件1) begin
                        语句0;
                end

是不是Verilog中,不支持2个 posedge
如果要这么做只能先用assign把信号连起来再写入敏感信号列表?

网友:
虽然verilog这样写没有错,但是考虑一下实际的触发器电路,只有一个时钟和一个异步复位是对边沿敏感的,你再添加信号就没办法综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