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处理

楼主(2017-09-19):
如何在4层板上,把插件的接地管脚只接2层地?不是4层都接地。

楼主:
我现在是这么做的,会不会不那么专业

网友:
接两层,两层不接,哈哈哈哈或或或

网友(2017-10-30):
请问一下楼主,为啥要这样处理呢?4层板4层都是地?如果是为了考虑焊接时焊盘散热的情况的话,可以采用thermal relief(花焊盘)。

网友:
不超过3层就好啦

网友(2018-01-08):
只接你要接的層別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