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拖锡焊盘

楼主(2017-09-19):
最近的PCB中被要求加拖锡焊盘,哪位大虾有相关文档。跪求!是在封装里做好的,还是在PCB上直接加的?

楼主:
为什么最近论坛登录不上,发帖也困难呢

网友:
一般是在封装库里加的。

楼主:
如何加呢?有规范性的文档么?之前看过的,都说的比较笼统

IPC-SM-782 有提到!^_^

网友A(2017-11-07):
IPC-SM-782A 中有提到作法,但大小與管腳間的距離沒有規定。

IPC-SM-782A (Amendment 1 and 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SM-782A 中有提到作法,但大小與管腳間的距離沒有規定。

多谢!

网友:
我都是在PCB里添加的,在placement里面mechani symbols里面添加,然后根据流板方向放置到器件焊盘边上

网友(2017-12-30):
一般在PCB里面加比较灵活,在流向方向上直接COPY一个和器件PIN类似的开窗铜,相当于加多一个PIN

网友(2021-01-20):
IPC-SM-782A 中有提到作法,但大小與管腳間的距離沒有規定。

网友:
在机械焊盘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