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TCP IP 网口RFID读写模块,一般这个CPU是用哪些?

楼主(2017-09-19):
请教下TCP IP 网口RFID读写模块,一般这个连接网口跟RFID模块的CPU有哪些型号?有没有介绍的,谢谢

网友A:
STM32F107(集成以太网MAC)即可搞定,SPI驱动RFID射频识别读写器芯片,包括市面上的GPRS或UHF频段无线远程采集读卡数据类似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7(集成以太网MAC)即可搞定,SPI驱动RFID射频识别读写器芯片,包括市面上的GPRS或UHF频段无线远程 ...

謝謝~~

网友:
嗯插屁(NXPLPC43Sx (Cortex-M4)

Feature
10/100T Ethernet MAC with RMII and MII interfaces and DMA support for high throughput at low CPU

Application
RFID Reader

网友:
新唐科技NuvotonNUC472 (Cortex-M4)

Feature
Ethernet 10/100 MAC with MII and RMII interface

Application
Portable RFID Reader

上個計劃差點選這顆。

网友:
SiliconLabs EFM32GG11

Feature
10/100 Ethernet MAC with MII/RMII interface
IEEE1588-2008 precision time stamping
Energy Efficient Ethernet (802.3az)

网友B:
如果只做 RFID 讀寫,沒有太多其它功能,這顆也許也可以考慮。

亞信科技ASIXAX11015

100MHz RISC Version 8051 (Single Instruction Cycle) + 10/100 Ethernet MAC + 10/100 Ethernet PHY + TCP/IP Protocol

包了 Ethernet PHY TCP/IP 協定,用得著的話就很方便,就是 MCU 不強、別做負擔太重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做 RFID 讀寫,沒有太多其它功能,這顆也許也可以考慮。

亞信科技(ASIX)AX11015

狗版主AX11015這顆是不需要再接網絡IC直接連接網口是嗎,另外幾顆MCU搭配的網絡IC有沒有推薦的,因為之前都是接觸的X86平台的網絡IC應該不能搭配這些MCU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版主AX11015這顆是不需要再接網絡IC直接連接網口是嗎,另外幾顆MCU搭配的網絡IC有沒有推薦的,因為之前 ...

你说的网络IC应该是PHY吧 ,狗版主说的前面几个也只有集成MAC,PHY需要自己再单独加而AX11015集成MAC和PHY,你再只需要接RJ45接口(带网络变压器)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狗版主AX11015這顆是不需要再接網絡IC直接連接網口是嗎,另外幾顆MCU搭配的網絡IC有沒有推薦的,因為之前 ...

MCU 接 Ethernet 需要 MACPHYMAC 是用來處理 Ethernet Packet 的,而 PHY  可以視為 AD//DA 負責數字資料及模擬訊號間的轉換。

MAC 和 PHY 之間有個標準接口叫  MIIRMII,MCU 大多把 MAC 內建芯片中,而外部就提供 MIIRMII 接口讓你可以接 PHY。(因為 PHY模擬電路,不易和 MCUMAC 數字電路做整合。)

如果 MCU 連 PHY 都包進去了,Ethernet 管腳可以直接拉到耦合變壓器,然後透過 RJ-45 連接器及絞線就出去了。

MCU 沒有 MII 或 RMII 接口,而你又因為某些原因無法更換 MCU 型號時,市面上有 Local BusAddress / Data Bus)或 USB 界面轉 Ethernet 芯片可以使用,典型的供應上有 Microchip(該產品線併購自 SMSCASIX亞信電子)。

网友:
PHY 的主流供應商有 Broadcom、Atheros(已被 Qualcomm 併購)、Realtek(瑞昱科技)……,不過他們都專注在最新的 1000Base-T 規格上。雖然你可以降級到 10/100Base-T 上使用,但這些供應商因出貨量太大了。如果你的需求不夠大,通常他們也不太會理你。

退而求其次,如果你的應用只要 10/100Base-T,而需求量又不會很大的話,倒是有不少人選擇九暘電子IC Plus)的產品。

九暘電子IC Plus
http://www.icplus.com.tw/tw/product.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 接 Ethernet 需要 MAC 和 PHY,MAC 是用來處理 Ethernet Packet 的,而 PHY  可以視為 AD//DA 負責數 ...

明白了,谢谢。那PHY芯片一般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九暘電子IC Plus)就 ICP100A 或 ICP101A 系列吧!

不過哪個型號較普及,可能要問代理商或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暘電子(IC Plus)就 ICP100A 或 ICP101A 系列吧!

不過哪個型號較普及,可能要問代理商或原廠。

谢了~~~~~

像中了彩票一樣的開心。^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那PHY芯片一般用什么型号的

这个要综合考虑, 还要软件代码好调
10M/100M PHY:DP83848(TI) 、LAN8720(SMSC)、RTL8201F (REALTEK)、AR8032(Atheros)、DM9161A(联杰国际),IP101A(九旸)、KSZ8721BL(麦瑞MICREL)
10M/100M/1000M  PHY:RTL8211E(REALTEK)、RTL8211F(REALTE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综合考虑, 还要软件代码好调
10M/100M PHY:DP83848(TI) 、LAN8720(SMSC)、RTL8201F (REALTEK) ...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