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 PCB电路板

楼主(2017-09-20):
问一下,

unbuffered 和 没有unbuffered 有什么区别?
ECC和nonECC有什么区别?

附件是从某官网下载的,如果是我自己设计DDR4 PCB电路图,是不是可以直接用附件的PCB? 还是需要额外增加一些其它的元器件或者更改什么东西?

JEDEC 官網啦!^_^

网友A:
【ECC: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ng ,ECC内存就是应用了这种技术的内存,一般应用在服务器及图形工作站上,这将使整个计算机系统在工作时更趋于安全稳定。
   Unbuffered Memory中文意思可以理解为不带缓存的内存,也就是说在内存条PCB上没有缓存(buffer)或寄存器(register)的内存条。

   内存RAM 分为三种 分别是non-ECC, unbuffered-ECC 和 registered ECC。 前两种为UDIMM ,后一种为RDIMM。 non-ECC是常见的普通消费类内存,也无缓存, unbuffered-ECC则是有ECC但是没有缓存寄存器的内存, registered ECC则是带缓存寄存器且带ECC的内存。
也就是说你要是用带ECC的 RAM 首先必须要CPU 支持。RDIMM 则需要主板和CPU都要提供支持才可以。 UDIMM中non-ECC和unbuffered的区别在于CPU是否支持ECC因为两者的主板接口和控制器都一样的。】百度的

所以具体要看你产品类型来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ng ,ECC内存就是应用了这种技术的内存,一般应用在服务器及图形工作站上 ...

多谢了

楼主:
如果是我自己设计DDR4 PCB电路图,是不是可以直接用附件的PCB? 还是需要额外增加一些其它的元器件或者更改什么东西?

求人回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自己设计DDR4 PCB电路图,是不是可以直接用附件的PCB? 还是需要额外增加一些其它的元器件或者更改 ...

如果是设计DDR4内存条,你得知道怎么测,是否能直接插?    如果是接CPU处理器,你得知道该CPU是否支持DDR4

从资料上看,应该是不需要加东西的,但是能否直接用,谁都不敢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自己设计DDR4 PCB电路图,是不是可以直接用附件的PCB? 还是需要额外增加一些其它的元器件或者更改 ...

不过也可以确认一些有用的信息,具体核对要你自己花时间了。
1,DDR4将内存下部设计为中间稍微突出,边缘变矮的形状,在中央的高点和两端的低点以平滑曲线过渡,这样的设计可以保证金手指和内存插槽有足够的接触面从而确保内存稳定,另外,DDR4内存的金手指设计也有明显变化,金手指中间的防呆缺口也比DDR3更加靠近中央。

2,DDR4增加了一组VPP(2.5V)电源,节省功耗。并且没有了参考电压Vref。

3,金手指触点数量:DDR4 增加到284个,而DDR3是240个;PIN间距0.85mm,而DDR3是1mm。

4,长宽增加,厚度也应该增加,PCB层数也增加,尺寸你再详细核对一遍

5,DDR封装尺寸,请核对

6,引脚定义,请核对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ighlight=ddr4

学习了
版主解答的很好

网友:
详细的解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也可以确认一些有用的信息,具体核对要你自己花时间了。
1,DDR4将内存下部设计为中间稍微突出,边 ...

多谢多谢,研究中。。。

网友(2017-10-31):
    专门做内存条的啊?

网友(2017-12-28):
    UDIMM+ECC一共72bit DQ,9个DQS; UDIMM+Non-ECC一共64bit DQ,8个DQS;PCB设计中,每组内的DQ与DQS还是沿用之前的方法做等长,1个channel接两个DIMM slot时,CPU到Slot的走线一般采用fly-by方式,其他没有特别不同的地方。

网友(2018-04-08):
jedec可以下到吗

网友(2018-06-28):
:D:D:D:D:D:D:D:D

网友(2018-10-31):
DEDEC官网有没有中文?看英文挺头疼,看来还需要锻炼

网友(2019-02-18):
等长是个问题

网友(2020-05-1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1-04-15):
必须好评,这是好东西啊

网友:
这里都是大神,下白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
威望怎么获取的?

网友(2022-04-02):
    有CPU的相关数据手册参考更好。

网友(2022-05-16):
    看看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