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9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20):
1.网口线的参考平面部完整

楼主:
2.结构上少了两个过孔吗?

楼主:
3.LED极性反了。

楼主:
5.这个是隔离器件,中间不要穿插无关信号线

楼主:
6.类差分走线

楼主:
4.这个是数字阻抗线,不要加粗。按照阻抗线宽走线即可

楼主:
7.ESD器件靠近接口放置

楼主:
9.变压器中心抽头走线未加粗

楼主:
10.电源不要埔到SMA区域

楼主:
8.电源的磁珠和地的磁珠应该靠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4.这个是数字阻抗线,不要加粗。按照阻抗线宽走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