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用LM317可调电阻搭建电路,发热量巨大

楼主(2017-09-20):
12V转5V,用LM317可调电阻搭建电路,发热量巨大,现在想换一个芯片,7805,有人做过实验,貌似也不行,求大神推荐一款不发热的芯片

网友A:
楼主可能是电流比较大吧?这是三端串联稳压器的缺点,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效率会比较低,发热大。如果需要电流大又发热小可能要用电源模块了。

网友B:
割斷 12V 就不會發燙了。

真的!我不騙你。

當年剛踏入電子業時,就被同公司的客服工程師洗臉,說我們怎麼連這麼簡單的技巧都不會。

狗板幽默一下,居然没人懂呀。我来笑两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割斷 12V 就不會發燙了。

真的!我不騙你。

怎么割断12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是电流比较大吧?这是三端串联稳压器的缺点,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效率会比较低,发热大。如果需要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割斷 12V 就不會發燙了。

真的!我不騙你。

群主,楼让那位认证会员,我可以也认证会员吗?如何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是电流比较大吧?这是三端串联稳压器的缺点,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效率会比较低,发热大。如果需要 ...

你这个认证会员咋搞得?我可以也认证一下吗?

网友:
建議把要求的規格先說清楚

网友D:
用开关类的吧,我用的是MP1584,输入4.5~28V 3A 输出可调。器件不多。淘宝有模块卖。

网友E:
ap1509也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认证会员咋搞得?我可以也认证一下吗?

去PCB外包版块里看置顶帖说明,里面有具体认证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开关类的吧,我用的是MP1584,输入4.5~28V 3A 输出可调。器件不多。淘宝有模块卖。

MP1584器件有没有发热严重的现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1509也很不错的

ap1509 器件有没有发热严重的现象?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当然发热量小了

网友:
在大功率下,无论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器件都会有发热,不过相对线性电源来说,开关电源的发热量要小很多很多。MP1584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在满载下MP1584温升不大,但发热较大是电感,手触摸烫手,不过这个温度是手是可以忍受的。当然如果选用饱合电流高的电感,温升还会降低。

网友:
12V降到5V,选开关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
用DC-DC电路呀

网友:
7v压降,电流稍微大点功率就上去了,那就要考虑散热器。* {+ D  W5 k! ~7 |/ m
用dcdc,成本、面积不一定高多少

网友:
这个芯片太多了,使用buck芯片,去TI官网上找

网友(2018-08-02):
12V转5V的压差那么大,直接用线性电源的话,本身压降部分的功率全部用来发热了,电流越大,温升就越高。最好看下芯片的结温,算下芯片的温度会不会超过结温,一旦超过芯片就很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