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相对延迟设置delta和tolerence有什么区别,请大神详细解释下

楼主(2017-09-20):
allegro里相对延迟设置delta和tolerence有什么区别,请大神详细解释下,谢谢。最好能举例说明

网友:
在manual里面有详细解释,解释得非常清楚,很好理解。10年前看的,现在都还记得。帮助文档是最清楚,最全面的

网友(2019-06-29):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Delta 是與參考線長(Target) 的長度差(可以是正值比target還要長,也可以是負值比target還要短), Tolerence 則是正負誤差量.

假定有三條線A1 , A2 , A3 , 其ˋ中以A2當參考長度( A2 被設為 Target ) , A1要比A2長 20 mil , A3要比A2短 30 mil . 容許誤差為 +/- 5 mil.
A1的 Delta:Tolerence 設為 20:5
A3的 Delta:Tolerence 設為 -3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ta 是與參考線長(Target) 的長度差(可以是正值比target還要長,也可以是負值比target還要短), Tolerence  ...

就是这样的额,楼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