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0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21):
1.1553走类差分

楼主:
2.平面层的第九层为何挖空?现在走线部分都没有参考平面了。

楼主:
3.SMA进来的高速线建议隔层参考并包地处理。

楼主:
4.时序线跨分割严重,需要优化

楼主:
5.所有的滤波电容最好能够多家一个过孔,先过电容

楼主:
6.共模电感前后端隔离处理

楼主:
7.经过电感转换的电源,加粗处理。

楼主:
8.开关电源参考下图所示设计,做好单点接地。

楼主:
9.隔层参考走线参考平面不一致?部分第二层,部分第三层

楼主:
10.电源模块的正负sense连接处没有和电源平面隔开。

楼主:
11.串口芯片五个电容连线按照电源线加粗处理。

网友A:
为什么要走类差分,不是走差分,走类差分怎么控制阻抗?有什么原理?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走类差分,不是走差分,走类差分怎么控制阻抗?有什么原理?

才1MBIT,完全不用考虑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走类差分,不是走差分,走类差分怎么控制阻抗?有什么原理?

不是真正的差分,走成类似差分不用控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真正的差分,走成类似差分不用控阻抗.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走成类差分的,有什么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走类差分,不是走差分,走类差分怎么控制阻抗?有什么原理?

6.1 线缆
1553B的数据总线包括电缆和支线。支线用于将终端或子系统中的终端接口 与主电缆相连。总线中的主电缆和支线均应是带护套的、双绞屏蔽电缆,其线间分布电容不超过100.0pF/m,每米应不少于13绞,电缆的屏蔽层覆盖率应不低于75.0%。在1MHz的正弦波作用下,电缆的标称特性阻抗Z0应在70.0—85.OΩ范围内。电缆的功率损耗不超过0.05dB/m。主电缆的两个端头应各接一个阻值等于所选电缆标称特性阻抗(1±2.0%)Z0Ω的电阻器。
6.2 耦合方式
 1) 直接耦合   直接耦合方式是指用短截线连接总线主电缆和终端的耦合方式。短截线长度应不超过0.3m。在飞机上,这种直接耦合短截线应尽可能避免使用。
 2) 变压器耦合     终端通过短截线及耦合变压器连到主电缆上,短截线的长度应不超过6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走成类差分的,有什么说法?

网友(2017-11-06):
引用 楼主:
    3.SMA进来的高速线建议隔层参考并包地处理。

怎么隔层参考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