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串联问题疑问?

楼主(2017-09-21):
  这是电源12v输入,  经常看到其他产品有2个小电容串联,不知这样的作用用处是什么 ,谁能解答下!

网友A:
    电容串联主要是解决耐压问题,不过此电路中显然是不存在此问题的。那我理解就是方便调节电容值,改变滤波频点以满足电磁兼容的需要。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改善电容回路高频滤波性能,就是常说的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串联主要是解决耐压问题,不过此电路中显然是不存在此问题的。那我理解就是方便调节电容值,改变滤波频 ...

    如果是改变电容值可以开发调试的时候确认好参数, 然后用一个电容,这样成本  空间都省

网友:
我碰到个2个电容一个横着放,一个竖着放,防止受到外界应力损坏电容(电容受应力损坏会直接短路),这样2个电容最多只损坏一个.如果只有一个电容损坏就直接短路,会出问题.  某个PCB板上看到的,也不知道对不对,不过这2个电容容值一般设置成一样。

网友:
    这电路是高人设计的吗?首先得问。

网友(2017-10-31):
    围观此设计结论

网友(2018-02-03):
    类似的有电源反馈电阻 一般用2个串联,也是方便调阻值,因为每个公司lib里阻值各有不同

网友(2018-08-02):
    主要还是针对一个电容失效引起电源短路的问题,但是两个电容必须垂直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