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波形下降沿边有个上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楼主(2017-09-21):
信号波形下降沿边有个上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
专业术语叫过冲吧

网友:
这很轻微,不影响性能的,通常由电路匹配不当引起。

网友:
好像是因为阻抗不匹配引起的吧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A:
Data rate大概20MHz這是crystal oscillator嗎?
感覺跟一般高速線因阻抗不匹配所產生的Over/Under shoot不太一樣
一般Over/Under shoot應該是在上升邊緣會產生
我覺得應該不是因為不匹配的原因
可以請版大提供更多資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 rate大概20MHz這是crystal oscillator嗎?
感覺跟一般高速線因阻抗不匹配所產生的Over/Under shoot不 ...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 rate大概20MHz這是crystal oscillator嗎?
感覺跟一般高速線因阻抗不匹配所產生的Over/Under shoot不 ...

因为我电平配错了,尴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电平配错了,尴尬

大大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電平配錯會產生這原因嗎

网友:
没结果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