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定义怎么添加多行的文本框

楼主(2017-09-21):
如题,想加入能输入大段文字的文本框,但是不知道怎么写
定义长度 fprintf(form "STRFILLIN 10 10\n"),高度不可定义???

网友A:
高度宽度修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宽度修改下就可以了

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下?
你说的是FSIZE?我试了,不行啊,文本框大小好像只受规定的字符数控制

网友(2020-10-29):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下?
你说的是FSIZE?我试了,不行啊,文本框大小好像只受规定的字符数控制

楼主最后怎么搞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