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env文件在重启电脑后,会恢复成之前的

楼主(2017-09-22):
env文件位置是 安装盘/spb_date/PCBenv/env,之前不出问题,最近就是我把env文件修改后,但是隔天再打开就发现env文件恢复成了最开始的系统自带的那种了。然后我修改后,当天就一直能用,隔一天就变了。。版本是16.6,之前16.5一直也没出,就是打了一个新的补丁后,好像这个问题出现了。

网友:
这个,你改的哪里?

网友:
C:\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   看一下这个路径下的ENV文件

网友A:
发个图看看,我之前也有过,我看看是不是

zx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看看,我之前也有过,我看看是不是

已经解决了。就是env文件加了一些快捷键,但是之前放到了文件最尾端,之后放到中间部分就可以了。也挺奇怪的。谢谢了。

网友:
不谢,我想想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