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DXF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9-22):
我导出DXF时用的是英寸,现在导入的时候,用英寸就出现了如下问题,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O(∩_∩)O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使用CAD文件打开后单位不统一导致的问题,我之前也出现过,后来用CAD重新设置后,就好了

网友(2017-12-25):
新建一个CAD,然后复制需要的东西到新建的CAD上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