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在覆铜后会导致铜覆盖连接到不同属性的焊盘上

楼主(2017-09-22):
使用pads9.5中文破解版进行设计时发现一个严重问题:进行覆铜后,在TOP或者BOTTOM面,地属性的残铜会覆盖到其他属性的焊盘上。
尝试过使用copper cutout来解决该问题,但是治标不治本,哪位大侠能告知如何根本性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不可能吧,不同的网络怎么可能会连在一起,你可以查一下原理图是否这两个网络在设计时已经连在一起了。

网友A:
9.4也有这个BUG,不过幸好DRC可以检查出来。
解决方法:1.关掉泪滴 2.把有问题的地方的线从新连接(一定要连到焊盘中心)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暂时没遇到过,MARK一下.

网友(2017-10-22):
以前我也遇到一次,不会当年是PADS2007,但是把连线去掉,重新连接一次就OK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我自己走线没有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也有这个BUG,不过幸好DRC可以检查出来。
解决方法:1.关掉泪滴 2.把有问题的地方的线从新连接(一定要 ...

关掉泪滴?是指删掉那部分的走线泪滴吧?
我删掉那几个信号的泪滴,走线也是重新走过一次,但是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DRC能检查出来,想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楼主(2017-12-16):
    问题解决:主要是PADS9.5软件的BUG;使用其他版本打开该文件就不会出现该问题,当然仅尝试过PADS VX.2(可直接打开),PADS2007(要记得转换低版本asc才能导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先mark

网友:
    标记下,是不是简化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