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axl函数可以得到symbol的元件库的路径

楼主(2017-09-22):
请教大神们:
在brd文件中,使用show element 命令可以看到一个symbol的信息,含有的属性之一是
LIBRARY_PATH      = D:/cadence_Tools/lib/PCB_LIB/so8.psm

哪个axl函数可以得到symbol的元件库的路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谢谢各位大神啦

楼主:
大神们,今天都上班了吧?

坐等解决啊,谢谢!

楼主:
可以得到symbol的属性,但是没有得到"LIBRARY_PATH"属性,也就没有得到具体这个封装的路径。
如何得到呢?

楼主:
也就是得到自己的自定义的属性,得不到系统预先定义的属性,也就是symbol中的 "LIBRARY_PATH" 这个属性,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的大搜symbol的这个 "LIBRARY_PATH" 属性的具体路径???

楼主:
大神在不在?
版主在不在?

网友:
参考以下代码
foreach(p axlDBGetDesign()->symdefs
    println(p->prop->LIBRARY_PATH)
        )

网友:
感谢版主大大

楼主:
感谢版主大大
大大出手,一切疑难杂症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大大
版主大大出手,一切疑难杂症解决!!

网友A:
Good
剛剛也試了一下,確實可以
大大真厲害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剛剛也試了一下,確實可以
大大真厲害

是的,版主太牛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