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 RX 信号可分离,做选择性输出?如何搭建电路

楼主(2017-09-23):
    我现在就是想把TX RX 信号做选择性输出?意思就是,TX RX 信号可以针对3个通道进行选择,分立器件如何搭建不知道,还请大神们指点
如图:

网友A:
    电子开关IC来做,  用分离元件也是做三选一开关电路,较复杂元件多还不一定稳定

网友B:
    模拟开关 ,比如圣邦微SGM47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开关IC来做,  用分离元件也是做三选一开关电路,较复杂元件多还不一定稳定

    谢谢,这种办法会不会比分立器件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开关 ,比如圣邦微SGM4782

    谢谢,我上网搜索这个芯片看看

网友:
    打了两瓶酱油

网友:
    现在都是集成开关,比如ADI Hittite的

网友:
    这开关多的是。一抓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