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的问题

楼主(2017-09-23):
装了AD17发现两个大问题,1、activeroute运行就提示已停止工作;;2、导入rules软件就卡死,必须任务管理器强制关闭。目前重装也无法解决该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ps:win7 32位系统以及WIN10 64位系统都试过了,一样的现象。

楼主:
由于AD17笨笨比较新,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实在不行只能等AD18出来再试试了。

楼主:
咦,没人回复吗?

网友:
是的,导入规则就死了,所以不能导入规则,你可以设置个PCB模板,规则直接设置好,那么就不用导入规则了。
ActiveRoute显示已停止工作,这个我没碰到过,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但是这个功能并不好用,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建议你使用16或更低版本,毕竟新出来的东西肯定是bug一大堆的,不觉得AD所谓的稳定版也是很多bug吗?

网友:
试试AD17.1.6,AD17问题不少 activeroute 在AD17.1.6 比较正常,要导入Rule 要先确认相关的元器件与网路是否相同,不然系统会因为找不到相对应的资讯,而连续产生错误,造成Design Rule 自动错误判读系统不断的产生错误讯息造成AD软件卡死

网友:
Sorry 重复回文了,如何删除?试试AD17.1.6,AD17问题不少
activeroute 在AD17.1.6 比较正常,要导入Rule 要先确认相关的元器件与网路是否相同,不然系统会因为找不到相对应的资讯,而连续产生错误,造成Design Rule 自动错误判读系统不断的产生错误讯息造成AD软件卡死

网友:
1、activeroute 出错是插件文件出错了,去插件文件夹删除activeroute 插件,重新更新插件可解决。
2、pcb rule 导入崩溃是软件问题,只能换版本。

网友:
确实有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