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16.6版本 pin脚这样连线没有节点

楼主(2017-09-23):
    orcad原理图16.6版本 pin脚这样连线没有节点, 见圈处,这是BUG还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以前的版本没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大家的 capture 16.6 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不是 补丁包不同造成的? 哪个版本的补丁包解决了这样的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的 capture 16.6 有这样的情况吗? 是不是 补丁包不同造成的? 哪个版本的补丁包解决了这样的BUG?

我的也是,但以前也一樣,你可以看net屬性名稱一樣,沒有問題....

网友:
    建議PIN腳要先拉出引現在連不然BACK ANNOTATE有可能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