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jtag接口电源

楼主(2017-09-24):
jtag接口的电源是怎么给下载器供电的?

网友A: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标准JTAG接口对准了VCC供电(一般2.5V,可用LDO转,具体电压要看FPGA型号)

厲害的就是這個,連對方在問什麼都不知道,還是答得出來!^_^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标准JTAG接口对准了VCC供电(一般2.5V,可用LDO转,具体电压要看FPGA型号)

^-^

网友:
    看下载器的电压,正常供电就行,应该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B:
    FPGA我没试过,但是试过STM32,最少只接6个管脚,包括VCC_REF和GND和4个信号脚在内(不包括VCC)。我的理解是STM32可以不用向JTAG供电,JTAG通过PC端取电,而VCC_REF只是通过采样板上的电压,来确定向芯片传输的信号是什么时候幅度。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还望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STM32单片机供电情况下最少只需接3根线(GND SWCLK SWDIO )即可下载仿真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FPGA我没试过,但是试过STM32,最少只接6个管脚,包括VCC_REF和GND和4个信号脚在内(不包括VCC)。我的理解是 ...

你说的这是SW模式,不是JTAG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