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9出GERB的问题?

楼主(2017-09-24):
    请教下AD9我在钻孔层放置.legend和机械1层放置prime of name 如图没又正常显示出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意思是说,只有在输出时,例如打印,legend才会被明白是什么东西。
      C% Y5 x' v% E1 j* N你在打印时添加打印层drill drawing和机械1,再预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