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2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25):
1.螺钉孔连接的静电铜在内层需要作安规处理( 现在只有6mil)

楼主:
    2.螺钉孔不应该开钢网

楼主:
    3.模数区域铜皮和线都不要跨分割

楼主:
    4.铺铜不要出现尖角。这里可以挖除

楼主:
    5.光耦前后做隔离处理

楼主:
    6.有线在分割上

楼主:
    7.WIFI天线部分隔层参考控制阻抗

楼主:
    8.电源瓶颈,需要补强

楼主:
    9.165V现有间距没有达到安规要求

楼主:
    10.开关电源的地与整板地隔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9.165V现有间距没有达到安规要求

这个过孔完全打在焊盘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孔完全打在焊盘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可以树脂塞孔,但是费用和整体时间都会有所增加。所以一般不推荐打孔在焊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树脂塞孔,但是费用和整体时间都会有所增加。所以一般不推荐打孔在焊盘。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

    这种大焊盘没必要树脂塞孔,不影响,像0402,0201小焊盘上如果打了孔,焊接时因为焊盘不平整,可能立碑,漂移,需要树脂塞,然后电镀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