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3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25):
1.屏蔽罩不建议整板开钢网

楼主:
    2.USB没有走差分线

楼主:
    3.电源管脚加粗

楼主:
    4.USB走线没有玩这个的参考平面

楼主:
    5.差分的残端太长了

楼主:
    6.L7093位置不对,导致铺铜同时跨越了模拟地(GND_12V)和数字地(GND)

楼主:
    7.增加连接过孔

楼主:
    8.QDR走线跨分割了。

楼主:
    9.电源供电输入太细了。

楼主:
    10.电源瓶颈,只有一根细线

网友A:
    请教一下,屏蔽罩整板开钢网会有什么影响?钢网开的越多,屏蔽罩与板子之间的密封性应该越好,屏蔽效果也更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屏蔽罩整板开钢网会有什么影响?钢网开的越多,屏蔽罩与板子之间的密封性应该越好,屏蔽效果也更 ...

    分段开,每段长度大于3mm,间隔1mm左右,适当间隔不影响屏蔽性,整版开锡量过大 ,可能会造成短路,连锡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段开,每段长度大于3mm,间隔1mm左右,适当间隔不影响屏蔽性,整版开锡量过大 ,可能会造成短路,连锡 ...

    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7-11-06):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屏蔽罩整板开钢网会有什么影响?钢网开的越多,屏蔽罩与板子之间的密封性应该越好,屏蔽效果也更 ...

这个钢网厂会自动加隔离的,否者钢网没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