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4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25):
1.此LDO的散热焊盘并非接地网络。现在引起强连短路。

楼主:
2.电容接地孔太长了

楼主:
3.平面对齐金手指PIN

楼主:
4.相邻走线层走线重叠引起串扰严重

楼主:
5.继电器控制线加粗到10MIL以上

楼主:
6.时钟电阻匹配位置应在末端

楼主:
7.约束规则设置漏等长线

楼主:
8.走线多余,导致成环

楼主:
9.有时序要求线组中部分走线的拓扑不一致

楼主:
10.POE的线加粗到20MIL,整流挖空多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平面对齐金手指PIN

请教下,这是考虑啥因素,要求平面对其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是考虑啥因素,要求平面对其金手指.

平齐可以保证走线有完整的参考平面,现在这样部分走线参考面是缺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6.时钟电阻匹配位置应在末端

差分在终端匹配,单端在源端匹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在终端匹配,单端在源端匹配哈

并联100欧姆的电阻是此时钟的终端匹配。

网友(2017-10-26):
引用 楼主:
3.平面对齐金手指PIN

同时记得差分线加回流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