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Allegro使用时,使用移动命令,输入ix 20 显示command not found ix 20

楼主(2017-09-25):
    格点,半框,原点都正常=-= 尝试其他命令显示正常。ix iy 移动命令 显示command not found

网友:
    你要移动,首先你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
快捷移动命令之后,选中shape 进行移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快捷移动命令之后,选中shape 进行移动~

图片显示不了~

网友:
    移动的时候元素选了嘛?
    比如说移动一个器件,就要选择symbol

网友:
    还有还有 你输ix iy之后,跟输入的数字之间有空格嘛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片,在输入的时候是有空格的

网友:
    我试了一下没有空格的,你看图片是不是你的效果。

网友:
    水印遮住了,看这个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是ENV 文件里的东西被我删除了  alias iy ipick 0            alias ix ipi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