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5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26):
1.GPS电源加粗

楼主:
2.器件中间的散热焊盘没钢网,需要修改封装

楼主:
3.隔离部分不要有重叠,保持所有层一致性

楼主:
4.时钟测试点不要加在末端

楼主:
5.二极管封装上没正负极

楼主:
6.光耦前后隔离

楼主:
7.有线在隔离盘下

楼主:
8.太面积没有电源不要整板铺电源

楼主:
9.时钟电源没加粗

楼主:
10.高速线的隔离盘下不要走线了

楼主:
11.原理图是否有问题?确认一下吧。

网友:
传道受业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6.光耦前后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4.时钟测试点不要加在末端

时钟测试点 应该怎么加?

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测试点 应该怎么加?

测试点应加在布线的路上.

网友(2018-01-15):
引用 网友A:
时钟测试点 应该怎么加?

最好加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