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是否可以放假器件

楼主(2017-09-26):
我现在手上只有PCB数据,想在pcb上添加一个没有网络的螺钉孔,库里面有这个螺钉的库,请问大神怎么添加进去(或者怎么添加假器件)。

网友A:
进入ECO模式就可以新增、删除器件了。菜单 Tools -> ECO Op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ECO模式就可以新增、删除器件了。菜单 Tools -> ECO Option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