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天線匹配這三個有什麼區別

楼主(2017-09-26):
最近在惡補RFID,看到资料有这三个东西,请问这三个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的匹配阻抗是50ohm,有的是700ohm,之前都一直以为匹配阻抗都是50ohm.

50W-Short-Range

-Directly-Matched

- 50W-Full-Range

网友A:
这个还有75欧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有75欧姆的呢

不同阻抗分別对应的是什么,是天线不同吗?板载or外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阻抗分別对应的是什么,是天线不同吗?板载or外接?

射频IC的输出阻抗如果是75欧姆,那匹配要求75欧姆,天线阻抗要求设计成75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IC的输出阻抗如果是75欧姆,那匹配要求75欧姆,天线阻抗要求设计成75欧姆

意思是说看IC输出阻抗要求,跟接的天线方式板载或同轴没有关系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

谢了,有没有用这方面RFID天线设计书籍或是资料参考或介绍下的,比如不同频段天线(低频,高频,超高频,微波)这些在天线设计上一般有哪几种方式。不同方式的差异点之类的~~~。设计这些天线是一般都是先采用软件仿真吗,用哪种软件进行仿真的。

网友:
应该是低频的RFID,  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有没有用这方面RFID天线设计书籍或是资料参考或介绍下的,比如不同频段天线(低频,高频,超高频, ...

六堂嗯插屁NXP)NFC/RFID 天線設計課程

https://www.nxp.com/video/:L:WHICH-ANTENNA-PURPOSE-VIDEO
https://www.nxp.com/video/:L:ANTENNA-MATCHING-VIDEO
https://www.nxp.com/video/:L:ANTENNA-METAL-ENVIRONMENT-VIDEO
https://www.nxp.com/video/:L:ANTENNA-DEBUGGING-VIDEO
https://www.nxp.com/video/:L:ANTENNA-TEST-QUALIFICATION-VIDEO
https://www.nxp.com/video/:L:ANTENNA-EMC-DESIGN-VIDE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堂嗯插屁(NXP)NFC/RFID 天線設計課程

https://www.nxp.com/video/:WHICH-ANTENNA-PURPOSE-VIDEO ...

狗版主,這太考驗英語聽力了,只能連猜帶蒙著聽了~~~

這個恐怕連菜英文也幫不了你了!T_T

网友:
12楼的资料很给力啊!

可惜載不到投影片啊~T_T

网友(2017-11-10):
12楼的资料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