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IPC输出报错

楼主(2017-09-26):
使用allegro16.6 ,export IPC365A,输出的时候报错,请大神帮忙看一下。

Warning: String CPCI_J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633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CPCI_J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639 at column 20
Error: Integer value 1565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668.
Error: Integer value 21654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64-67  on line 1679.
Warning: String CPCI_J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682 at column 20
Error: Integer value 15748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706.
Error: Integer value 15748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724.
Error: Integer value 21654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64-67  on line 1827.
Error: Integer value 1565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853.
Warning: String CPCI_J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2132 at column 20
Warning: String CPCI_J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2133 at column 20

网友A:
你打开所有层层,定位带错误的位置,看下是不是有错误的画线或者其他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所有层层,定位带错误的位置,看下是不是有错误的画线或者其他什么的

感觉像是板子上倒入了其他设计或者什么东西产生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板子上倒入了其他设计或者什么东西产生的错误

谢谢回复,可是怎么才能定位到哪个具体的位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可是怎么才能定位到哪个具体的位置呢?

单击,PIC 输出错误报告的地方,随机PCB 会跳到 错误位置,这时候需要你把PCB尽量放大一点

网友:
    你把板子的大小缩小一点,就是那个整个画图的框子太大了

网友B:
    补充一下:Warning: String CPCI_J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633 at column 20
这个是说你的线有点长,是警告,应该没关系。
Error: Integer value 1565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668.
    这个是说你的整个画板的框幅太大了,改小点在setup-design parameter-design里面你会看到相应的数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Warning: String CPCI_J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1633 at column 20  ...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2021-10-19):
引用 网友A:
单击,PIC 输出错误报告的地方,随机PCB 会跳到 错误位置,这时候需要你把PCB尽量放大一点

为什么在输出的报告里面单击没有反应

网友(2022-05-24):
引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

兄弟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