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拼板的问题

楼主(2017-09-26):
在网上看到用create module的方法拼板,但是我在Place/Manually里面找不到我生成的.mdd文件,请问是哪里路径需要设置吗?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把mdd文件copy到目标PCB文件同目录下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只能是对叠层完全一样的板子有效,否则module是放不进去的

网友:
    复制一下外框就行了。费轻干 啥

网友:
    CAD软件绘制好导入DXF

网友:
    将板框COPY,然后加上工艺边。然后出Gerber发给制板厂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create moudle是为了把不同板拼在一块去打板而已,,,

网友:
    画个示意图就行。

网友:
    画个示意图是方便,唯一缺点是要向板厂要拼版钢网

网友:
    后面要勾上library

网友A:
    可以把做好的板子,先出个文件,检查好没有问题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做好的板子,先出个文件,检查好没有问题后

把板子整体复制了,包括位号什么的,放到你拼版的位置  老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整体复制了,包括位号什么的,放到你拼版的位置  老简单了

    AD转过来的吧,allegro不支持你说的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转过来的吧,allegro不支持你说的这个功能

allegro 也是支持的,就是你复制的那些器件会没有位号,需要自行给器件添加下位号
如附图

网友:
    用cam350拼板很方便啊

网友:
交给制板厂给你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