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6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27):
1.ESD器件尽量靠近接口部分布局

楼主:
2.没有做等长处理

楼主:
3.分割尽量少跨

楼主:
4.SMA的表层先包地处理

楼主:
5.高压与低压区域做隔离处理。

楼主:
6.有器件在后台未放出。

楼主:
7.audio类差分信号尽量压缩,保证都在audio_gnd范围内

楼主:
8.FPGA确认:1、散热焊盘接地?2、散热焊盘不开阻焊和钢网?

楼主:
9.整板主电源,建议增加换层过孔(只有2个)

楼主:
10.电源在内层只有30mil(正常保证1A电流),建议加强

楼主:
11.铜皮多余部分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电源在内层只有30mil(正常保证1A电流),建议加强

是不是要大于60m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铜皮多余部分去掉

不太理解多余的部分为什么要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没有做等长处理

这些线是要和数据线长度相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大于60mil

具体宽度要综合考虑,包括铜厚,温升等,可以使用EDA工具箱按照具体项目来计算得出。一般经验值是内层40mil左右,仅是参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多余的部分为什么要去掉

两部分是隔离的。目前画圈的部分跑到隔离区域外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线是要和数据线长度相等吗?

(DQS+CLK)/2

网友:
引用 楼主:
(DQS+CLK)/2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