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钢网gerber文件的拼版,到底是给PCB板厂做,还是给钢网厂做

楼主(2017-09-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的板子为了提高贴片的效率都是采用2拼版,4拼版。
发给PCB板厂的文件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给钢网层的(pastetop/bottom),只有走线层(top,bottom,gnd,pwr,signal),丝印层(silktop/bottom), 阻焊层(smasktop/bottom)
发给钢网厂的文件  有: 钢网层(pastetop/bottom),还有XY坐标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PCB板子上是不做拼版的,只是单个板子,然后我们把拼版的工作交给  PCB板厂,
那么我想问,最后的钢网层的拼版gerber文件,我们是找 PCB板厂要,还是钢网厂 要????

我认为是 应该找  钢网厂要,只要你把  PCB板厂 拼好板子的gerber文件(如走线层,还有丝印层,还有阻焊层) 反馈提供给  钢网厂,其实给这些资料的目的,就是让钢网厂知道  拼版的 图样是如何的。 然后他就可以通过 手头上 的单个  钢网资料(pastetop/bottom)还有XY坐标,就能作出    最后的拼版的钢网gerber文件。

然后就有很多同事说我多此一举,为什么不让板厂帮你把  钢网资料也一起拼了?  但是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钢网资料本来就不是人家PCB板厂做的,不可能人家还帮你处理钢网厂的工作。。。。。如果他真的原意帮你做了,那也是不愿意得罪你这个客户。

求解:最后的钢网层的拼版gerber文件,我们是找 PCB板厂要,还是钢网厂 要???

网友A:
我们通常是先问清楚工厂的拼板要求,自己拼好后发给PCB工厂和做钢网的。如果一定要让别人做的话,貌似应该由钢网厂做。其实现在很多工厂都是PCB、SMT、钢网一站式服务的,楼主找个这样的工厂他们一次就可帮你搞定所有事,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是先问清楚工厂的拼板要求,自己拼好后发给PCB工厂和做钢网的。如果一定要让别人做的话,貌似应该 ...

选哪个板厂不是我们做的哦,有业务员去做的。我们不能做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哪个板厂不是我们做的哦,有业务员去做的。我们不能做主的。

业务员只管业务事情,拼版属于技术方面,不归业务员管,你可以直接跟厂家沟通的,要不就让业务员跟厂家沟通。

网友:
如果是由板厂拼板,那就让板厂回传完整的拼板文件;再转给钢网厂家开钢网。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这样的处理~

网友(2017-11-17):
    PCB板厂做,然后在给钢网厂 开钢网

网友(2018-01-03):
    一般都是PCB板厂做,然后在给钢网厂, 开钢网

网友:
    在drill层表示

楼主:
    已经明白了,感谢大家

网友:
一般都是PCB板厂做

网友(2018-02-24):
    直接问PCB厂家要生产稿文件(及PCB拼版文件),然后给钢网厂家开钢网(避免文件的一致性)!

网友(2018-07-19):
    PCB厂pcb厂

网友:
    拼板图由PCB厂家出,我确认。钢网呢,你直接给块板给做钢网的也行了,话说做个贴片图也不是个事。没有那么难的,自已做,分分钟搞定。

网友:
    PCB板廠商拼版后會給GERBER資料的

网友(2018-12-13):
    GERBER文件是发资料给pcb制板厂做的,有些板厂会提供做钢网和贴片一条龙的服务。如果是分开的话,需要板厂确认ok后,拼版的文件做好才发回来。钢网就按照那个做才是最准确的。后面自己找钢网厂家做,回来跟pcb一起交给贴片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