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Expedition VX同pads vx能不能装在同一操作系统下

楼主(2017-09-27):
问一下,Expedition VX同pads vx能不能装在同一操作系统下

网友A:
可以,生成授权文件我放在两个不同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生成授权文件我放在两个不同目录下!

只用一个许可证的飘过

网友:
你不用cadence?

网友:
一个许可也行,我打开有点慢

网友:
一个许可,用自带的版本转换工具

网友:
一直没装成功过,先装pads的话,再装EE时就提示装了EE9.7,需要解配置,这样pads就用不了。
先装EE再装pads的话,中心库不是symbol editor 不能用,就是cell editor不能用。

楼主:
经研究,可以装的

网友(2017-11-20):
可以装的,你的路劲分清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每装完一个你都重新破解一次,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可以的啊,分开装,分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