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内核温度,表面温度正常工作下,温度多少合适

楼主(2017-09-27):
CPU内核温度,表面温度正常工作下,温度多少合适?因为手册一般都是可以达到85摄氏度的,但是最近一个项目,FPGA的内核温度达到68度,表面温度达到56度。板子表面温度达到48.而且这个项目在出货阶段,现场使用过程中,偶尔或出现HDMI花屏和网口死机现象,所以怀疑是温度导致的。但是又无法分析出来。想问下CPU内核温度,表面温度正常工作下,温度多少合适?

网友:
哀西IC)的極限工作溫度,就是芯片不能超過最高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

由下面公式可反推,但你必須有下列數據︰

  • 芯片規格要有 ΘJC
  • 必需知道芯片封裝的功耗 Pc

同時需注意,關於溫度的傳導是很複雜的,會和你的環境、印刷電路板……很多因素有關,所以反推出來的溫度也不會很準。

网友A:
用楼上的计算,会陷入死循环。直接告诉你,温升<5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楼上的计算,会陷入死循环。直接告诉你,温升

意思,电路设计时,保证芯片温度不超过55度,就基本没什么问题对吗?

什麼環境溫度下溫升 55 度?^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哀西(IC)的極限工作溫度,就是芯片不能超過最高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

由下面公式可反推 ...

版主,这个计算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只能保证芯片不会被烧毁,但是它的最佳工作点通常是多少呢?温度高,性能肯定会大打折扣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计算我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只能保证芯片不会被烧毁,但是它的最佳工作点通常是多少呢?温度高, ...

你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站在哀西(IC)供應商的觀點,哀西(IC)的最高工作溫度,就是半導體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不要超過 Tj(max)但在到達這個溫度前,有可能其它部份的器件特性,已經超出工作範圍而出現錯誤,例如 DDR 內存、閃存、晶振……等。

下面是賽普瑞斯Cypress)對 Tj(max) 的定義︰

Tj(max) = Maximum Junction Temperature
This is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that the device tolerates to guarantee reliable operation. The system designer needs to ensure that Tj < Tj(max) to guarantee reliability.

高級一點的 ARM例如 Cortex-A8Cortex-A9……)通常內部有溫度感知器Temperature Sensor),幫助使用者得知接面溫度Junction Temperature)是否已達極限。如果單片機無此機制,一般我們會丟進環測箱Chamber)實測,來了解系統的工作極限。

网友B:
Cypress Application Note AN4017 - Understanding Temperature Specifications: An Introduc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电路设计时,保证芯片温度不超过55度,就基本没什么问题对吗?

是温升,不是温度。优先常温,因为高温的温升会小于常温的温升。那些计算热阻的,只能保证芯片不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press Application Note AN4017 - Understanding Temperature Specifications: An Introduction

谢谢版主,有段时间没来了,我先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