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电容损坏

楼主(2017-09-27):
    一个接在电流很小的网络上的ESD电容损坏,一般正常的电容阻值打出来有几十兆,但这个电容只有几K,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擊穿夾層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擊穿夾層了啦!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你若確定是 ESD 打死的,那就找出怎麼打進去的路徑,利用接地的金屬屏蔽Shielding)。

例如用接地金屬框(網),把該電容附近的電路罩起來。

    要確定是 ESD 造成的損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確定是 ESD 打死的,那就找出怎麼打進去的路徑,利用接地的金屬屏蔽(Shielding)。

    例如用接地金屬 ...

这个就是放在接插件旁边的电容,滤波

网友:
    电容被击穿短路了?能确定是ESD打坏的吗? 应力也有可能是电容变形什么的损坏电容吧。

网友:
    如果16V的 ,换50V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