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问题

楼主(2017-09-27):
1、我用的是Candence 16.6,我在画好的原理图之后,需要要的PCB封装加到元件属性里,但我想先预览下cadence自带的封装,比如,我有一个电阻,想要用0805封装的,但是我怎么知道Cadence自带的PCB库里,0805的电阻封装叫什么呢!怎么预览它们呢?2、画完封装怎么预览自己的封装?

网友A: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双击打开.dra文件。。。

网友:
最好用librarian链接logic和physical的库。这样,你调出logic的器件,封装类型就已经在里面了,无需其它操作。

网友B:
感觉楼主像是用  ad这个软件转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像是用  ad这个软件转过来的

allegro的封装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llegro的封装信息

和Capture封装  是两个相互分开的设计   原理图上:PCB Footprint        R0402(封装名字)
这里写的是PCB上封装的信息
想要看下R0402这个封装图形,需要ALLEGRO 这个软件去PCB封装库内打开这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Capture封装  是两个相互分开的设计   原理图上:PCB Footprint        R0402(封装名字)
这里写的是PCB上封 ...

感觉很麻烦,不好用

网友:
估计是AD刚切换过来不久,Cadence的库和PCB是分开的

网友:
    如果使用 database part 是可以看到的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双击打开.dra文件。。。

    今天才知道,原来有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