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CMOS的差分信号,经电容隔直后,再偏置1.3V,差分对间接100欧电阻后是LVDS吗?

楼主(2017-09-28):
请问LVCMOS差分信号,经电容隔直,再偏置1.3V,差分对间接100欧差模匹配电阻之后出来的后是LVDS信号吗?

网友A:
你頭上戴個光環就會變成天神嗎?

LVDS 是 D+/D- 兩條差分Differential)訊號,LVCMOS 是單端Single-End)訊號如何接得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頭上戴個光環就會變成天神嗎?

LVDS 是 D+/D- 兩條差分(Differential)訊號,LVCMOS 是單端(Single- ...

是的是,我又配错电压了,我还想FPGA LVCMOS出来这样就变成LVDS吗,后来发现FPGA出来的也是LVDS的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