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容击穿和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7-09-28):
小弟,最近遇到一件较难处理的问题,升压电路中一颗封装2512 4.7UF 50V的电容,总是击穿和烧坏。出货前测试一切正常,装车后不久就不断出现这种现象。电容有裂开的也有直接燃烧的!做了很多种试验,加压到100V,也叠加了交流波形!高温85度低温-40度试验也没异常!

芯片

芯片

烧坏的电路

烧坏的电路

楼主:
电路是为了实现驱动低频天线!与CPU通信部分及天线的驱动部分,原理图没有画出来!!

网友:
你可能用的是钽电容,钽电容内阻过小,不适合直接用于电源的滤波,如果要用也需要串接一个3~5R的小电阻,建议用同等耐压的铝电解。如果非要用2512封装,建议选MLCC的电容。

楼主:
材质是X7R,陶瓷电容

网友A:
Load Dump
汽車開啟或關閉電門、電池接上或斷開瞬間,會產生巨大的突波,這個現象叫 Load Dump12V 電池系統會產生 100VLoad Dump24V 的電池系統會產生高達 200VLoad Dump。Load Dump 有個 ISO-16750-2 的測試標準,防制方式就是在前端放置 TVS Diode。有專門保護 Load Dump 的 TVS 型號,詢問供應商、他們會告訴你。

楼主:
狗版主说的应该是启动特性试验,这个产品在天祥的实验做到了LEVEL3,也就是说低电压4.5V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现在的故障率约在千分之五左右

另外,前端KL30-1和KL-2放置了两个SMBJ30C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前端KL30-1和KL-2放置了两个SMBJ30CA

另一種可能是車子震動把電容震碎了。

還有,最近工廠發現三爽Samsung)電容有瑕疵,會發生短路燒毀的現象。供應商是認了,但拒絕賠償。

暗!

网友:
1. 咨询电容厂家 ,更换电容 2. Layout是否存在问题 3.咨询ATA芯片厂家

楼主:
在主机厂,装车后就出现电容裂开和烧坏的现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有在4S店维修的

楼主:
    现在做了补救,把电容更换成耐压100V 陶瓷电容,看看能不能把故障率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ad Dump
    汽車開啟或關閉電門、電池接上或斷開瞬間,會產生巨大的突波,這個現象叫 Load Dump。12V 電池 ...

如果用在车上,那么狗版主说的可能性很大!需要加瞬态抑制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做了补救,把电容更换成耐压100V 陶瓷电容,看看能不能把故障率降下来

楼主:1建议你测试这个点的过压情况,用高带宽示波器来看,

2检查PCB layout,是否存在PCB环路不好的情况,PCB一致性不好。
3除了狗大说的情况外,还有可能是PCB贴片工艺没有做好,导致boost开环了。IC或者阻容件阻抗可变状态。听你说千分之5,比较像,怀疑哈。

网友(2018-01-17):
Load Dump
汽車開啟或關閉電門、電池接上或斷開瞬間,會產生巨大的突波,這個現象叫 Load Dump。12V 電池系統會產生 100V 的 Load Dump,24V 的電池系統會產生高達 200V 的 Load Dump。Load Dump 有個 ISO-16750-2 的測試標準,防制方式就是在前端放置 TVS 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