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layout 转 PADS 出错求助

楼主(2017-09-28):
这个转换方法在其他设计资料上有验证成功,但在目前的设计上转化失败,应该是哪里要修改下。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PADSs可以直接导入EE的PCB文件,无需转换

网友(点评):
直接导入也试了,和PADS这个工具原理是一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报错

网友:
PADS的layout有两种状态,要那种中心库状态下才可以转,如果是传统的logic状态下就会报那个错,而且需要VX版本的pads

网友:
没有成功过

网友:
同问,PADS VX.2 导入 Xpedition PCB (VX.2.2版本)失败

网友:
也是提示iCDB failed to open.失败

网友(2017-12-26):
首先要保证EE的文件没有报错,即forwad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