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单元组成的元件里电源与地脚在原理图更新后自动隐藏

楼主(2017-09-28):
多个单元组成的元件里,电源与地脚在原理图更新后自动隐藏,这样原本接上的电源与地就断了,每次反复地把隐藏的脚调出来(显示出来)
如果元件多的话工作效率会很低,有哪位大侠能一次性解决这种问题吗?

网友:
建议您修改元器件库,不要使用隐藏电源与地脚功能 目前是使用Protel 99se吗?不然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