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络表出现的错误,请问怎么解决,请大牛解答..

楼主(2017-09-28):
#1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ESISTOR_0402_10.5K/1%'.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10.5KΩ/1%'.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ESISTOR_0402_10.5K/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2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ESISTOR_0402_215K/1%'.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215KΩ/1%'.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ESISTOR_0402_215K/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3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ESISTOR_0402_17.4K/1%'.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17.4KΩ/1%'.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ESISTOR_0402_17.4K/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4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ESISTOR_0402_90.9K/1%'.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90.9KΩ/1%'.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ESISTOR_0402_90.9K/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5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ESISTOR_0402_147K/1%'.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147KΩ/1%'.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ESISTOR_0402_147K/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6   ERROR(SPMHNI-176): Device library error detected.

ERROR(SPMHNI-190): Device problem 'RESISTOR_0402_142K/1%'. Package property error: 'VALUE'='142KΩ/1%'.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

ERROR(SPMHNI-170): Device 'RESISTOR_0402_142K/1%'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网友:
非法字符呀

网友:
    Illegal character(s)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名字或者数值里面存在非法字符

网友:
    我想第一个来说,没有想到楼上的说了。

网友:
    "Ω"是非法字符

网友:
    我认为是“10.5KΩ/1%”中的“.”产生的问题,在capture软件中是不识别,空格  点 等一些字符的   楼主可以试着改成:10k5/1%或者其他类似表示方式试试

网友A:
    把part 中属性里的device这一栏的删除掉.可以全部选择删除整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art 中属性里的device这一栏的删除掉.可以全部选择删除整栏

    device这一栏在哪里啊?能否截图,谢谢

网友:
    选中表格中这一行,全部删除.
 实在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啊,每次都是圈圈的状态

网友:
    封装非法字符问题,说的不是很明确么,把“.”这类全改了如_就行

网友:
    . Ω 都是非法字符

楼主:
    谢谢,是Ω是非法字符

网友(2017-12-28):
'VALUE'='10.5KΩ/1%'   非法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