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 S11 S22?

楼主(2017-09-28):
如下图所示:

我想我有点转不过弯,PCB天线是9.1 – j116.9经过并联电感和串联电容,匹配后的阻抗是46.3 + j15.7(RF system). RF system 包含匹配和芯片,芯片阻抗是12 - j209.这个RF system是芯片12 - j209经过一系列匹配得到的.
但是相当于从RF system (46.3 + j15.7)串联电容 并联电感 得到阻抗13.03+j123.8 这个是不是S11和S22的区别,我已经糊涂了.

网友:
    没听懂你在说什么,但是依我的理解,以pcb天线和电容电感连接点做参考面的话,上下两部分阻抗在9.1 – j116.9左右;以电容和RF system相连接的地方做参考面的话,左右两边的阻抗都在46.3 + j15.7左右;以内部匹配网路和芯片为参考面的话,阻抗分别是12 - j209左右。和S11和S22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1.PCB天线经过并连电感和串联电容使阻抗为46.3 + j15.7,接近50欧姆,
    2.然后RF system(由IC和内部匹配网络也使阻抗接近50欧姆,靠近46.3 + j15.7).
 这样就达到了系统的阻抗匹配?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
增加
之前看过一些PA的匹配调试,PA是source端,天线为LOAD,PA为输出阻抗。
    这个里面这个芯片是接受信号,为输入阻抗,那么应该反过来,天线为source(PCB天线加电感电容 阻抗为46.3 + j15.7),芯片为load(ZL).ZL经过RF system内部的一些匹配达到50Ω左右(46.3 + j15.7 ),系统阻抗匹配的目的还是50Ω
---------------------------------------------------------
下面应该是理解错误,概念模糊了
我说的S11和S22是指这个疑问,pcb天线阻抗在9.1 – j116.9经过并连电感和串联电容使阻抗为46.3 + j15.7.
    反过来的话46.3 + j15.7经过串联电容和并联电感得到的阻抗阻抗13.03+j123.8 ,二者的方向不一样...

楼主:
编辑Small PCB Antennas for Micrel RF Products

网友(2017-12-30):
    因为是共轭匹配 反过来应该是共轭的,可以用ADS的Smith圆图做实验

网友:
    PA输出端匹配到天线阻抗为共轭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