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件的CAE封装中没有包含器件的信号引脚引脚?

楼主(2017-09-29):
最近在看林超文的《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书的P47中3.3.5节是做IC_74LS00元件的例子,元件的CAE封装是由4个相同的与非门(系统自带库中的NAND2就是一个与非门)组成,所以林总直接在“元件的元件信息”窗口下的“门”选项卡中直接包含了4个NAND2,而不是通过CAE封装向导建立的CAE封装,所以元件的7脚(GND)和14脚(VCC)就没体现在逻辑封装里。我这里就有个疑惑:原理图中添加此元件时其引脚7和引脚14怎么使其出现在原理图中?

网友A:
原理图中可以修改信号脚的名字,使其与要连接的网络名相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可以修改信号脚的名字,使其与要连接的网络名相同即可。

谢谢回复!具体过程怎么样操作?我在原理图界面下查看门属性时看到有信号管脚的信息,但不知怎么样做才可以实现! “原理图中可以修改信号脚的名字,使其与要连接的网络名相同即可”,这句话我不是很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改信号管脚的名字?我们好像只需要将某个网络添加给管脚就可了吧?

网友A:
以LM324为例,双击器件,弹出“Part Properties”窗口,右下角有一个"SigPins"的按键,点击它,弹出“Part Signal Pins”窗口,可以看到Pin4 +15V,Pin11 -15V,假设你是+12V单电源供电,Pin4要接到+12V网络,Pin11要接到地。那么双击+15V,然后编辑修改为+12V;双击-15V,然后编辑修改为GND。这样处理,信号脚就接到同名的网络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LM324为例,双击器件,弹出“Part Properties”窗口,右下角有一个"SigPins"的按键,点击它,弹出“Part  ...

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