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is 数据库配置ICA不能用

楼主(2017-09-29):
重装了软件还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怎么没人解释一下呢

网友:
楼主是那个软件是正版的吗? 如果是破解的话,应该不可以使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楼主这种情况,请问你有最新进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楼主这种情况,请问你有最新进展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