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8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09-29):
1.两个SMA头连接的时钟线在TOP层包地处理,巴伦建议靠近SMA。

楼主:
    3.232器件周边的电容为电源滤波,连线需要加粗.

楼主:
    4.power5的PGND1进入了GND区域

楼主:
    5.DDR的差分对没有与其他信号区分,无法保证差分效果

楼主:
    6.SFC_clk时钟的匹配电阻R21放在连接的中心位置(两端连线)

楼主:
    7.这3个电感在内层的掏空是不需要的

楼主:
    8.top面没有贴片器件,无需mark点和钢网文件

楼主:
    9.这三路RGB在bottom面没有包地

楼主:
    10.a.CAN信号要按照差分处理;b.CAN器件下要前后隔离,不能穿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9.这三路RGB在bottom面没有包地

如果不包地,空到一定的距离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包地,空到一定的距离是不是也可以?

    通常有4W以上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这么多具体的话完全有空间包地处理了,所以还是推荐包地来防止其他信号干扰模拟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包地,空到一定的距离是不是也可以?

谢谢!

网友(2017-10-31):
引用 楼主:
9.这三路RGB在bottom面没有包地

最好是包地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9.这三路RGB在bottom面没有包地

个人觉得,如果有完整平面包地没啥用,主要是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10.a.CAN信号要按照差分处理;b.CAN器件下要前后隔离,不能穿线

这个不太明白,是为了隔离模拟数字还是防止CAN上有波动干扰到数字端,芯片应该会封装处理好吧,不至于下面不能走线,如果不能走,那应该GND铜皮都要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