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怎么实现45度的网格铜?

楼主(2017-09-29):
求助:altium怎么实现45度的网格铜?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如何设置规则,比如我想把电源弄成粗一些的线宽。

网友A:
第一个问题,45度网格铜,如图那样的?多边形灌铜属性里可以改啊。
第二个问题,在规则里,针对具体的电源网络名或电源网络类,新建一个线宽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45度网格铜,如图那样的?多边形灌铜属性里可以改啊。
第二个问题,在规则里,针对具体的电源 ...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45度网格铜,如图那样的?多边形灌铜属性里可以改啊。
第二个问题,在规则里,针对具体的电源 ...

谢谢!

网友(2018-03-14):
不建议用这种网格铜皮,铜皮一般都是为了增大载流面积或散热面积,基本上都是采用实心的铜。